导弹打蚊子?!

楼主(2022-02-14):
在供应商车间看到两台升降机构,感觉原理和机构很不协调,特此发帖探讨一下
这种升降机构是用来方便人工取件的,因为人工操作台很高,物料叉车搬运过来后,该机构按需求升起来;

其实功能要求就跟这种剪切式升降一样,到位即可;

这种链升降一看就是重载型的,而且这种链的精度也不高吧

但升降的动力却用了精度很高的电动缸和伺服电机

SIMOTICSS-1FL6 伺服电机,要五千多呢

这个迈茨的品牌,我一直怀疑他在蹭schmalz施迈茨的热度!因为他们的品牌字母为motcy。。。

动力升降精度再高,这链条也会有误差的吧。。。

让人感觉不好的是这个红色的导向杆

几万块都花下去了,这个导向杆的平面却磨的像狗啃的一般,面不平,还坑坑洼洼!

这个是尼龙块,这种接触硬磨,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A:
在不清楚对方具体要求和设计意图前不好下定论,那个杆应该是防止电缸头部部分转动,限位用。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防止转动的,这个扁的地方实际上不起到接触作用,对精度没影响。

网友(点评):
不过这样弄不如只弄扁安装用那一小段,或者干脆钻个定位孔

网友(点评):
线性轴承貌似可以防转

网友B:
我感觉设计的还行啊,整体焊接的架子,不用链条不行啊,那个大的伺服电动缸,可能是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吧,大推力的电动缸大部分都是伺服电机。 要说问题吧,我感觉固定链条那个丝杆螺柱,放的有点靠外了,都有点拉歪了,粗细感觉也有点细了,两个螺帽也要用高强度的。
两侧面如果能加个斜三角当做防坠落保险,就像汽车维修抬升那个安全装置一样,就更好一些。

网友C:
不要之是站在技术角度看问题,剪式升降机能开20万发票吗?这个可以,后面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大,你懂的。

网友(点评):
还是你看的透,哈哈……

网友(点评):
大佬懂得多 还可以申请研发退税。。

网友(点评):
一语道破天机,此人不可留!

网友(点评):
顺手一个专利

网友:
换一种形式的非标设备,价格比较好操作,能实现差不多功能就行

网友:
这电缸确实用的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清楚对方具体要求和设计意图前不好下定论,那个杆应该是防止电缸头部部分转动,限位用。

那个是防止头部转动,只是工程塑料不合适,时间长了会磨损,间隙变大就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设计的还行啊,整体焊接的架子,不用链条不行啊,那个大的伺服电动缸,可能是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吧,大 ...

是的,这个机构后续做重载升降是可以学习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之是站在技术角度看问题,剪式升降机能开20万发票吗?这个可以,后面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大,你懂的。

层主透过表象看到本质,眼力过人呀;
一语道破供应商老板的小心思。。。

网友D:
我最近在搞一个设备,如果同行看到了也会说我奢侈的,但是这是市场部的需求,说是大客户报价很高,必须体现出来,叫我不要太节俭。

网友:
方型杆不能做导向用,一般棱形杆做限制转动或者传递扭矩(有驱动扭矩的话)用

网友:
怎么看起来那个导向杆装反了。

网友:
可能本来设计别的用的,设计错了或者方案改了,实物已经有了,不能浪费啊,将就着利用起来了。
但是这里的伺服和丝杠,确实浪费啊

网友:
除了导向杆太薄弱其他的都没问题,链条一直处于拉紧状态,误差不会有多少,链条磨损导致的误差可以通过回原点修正,如果不用链条电缸就要往上提,平时把大部分丝杠暴露在车间中,灰尘啥的就导致丝杠不耐用了

网友:
这就是个电叉车啊

网友:
也许导弹本来就闲置,能用出去为什么不了?

网友:
实现提升功能的方案多的很,要奢侈要简单都可以。但是用伺服+电缸来搞真的很拉跨

网友:
基本就是照搬液压叉车的升降机构,没什么大问题啊。最多导向杆有点凑活(精度太高,刚度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搞一个设备,如果同行看到了也会说我奢侈的,但是这是市场部的需求,说是大客户报价很高,必须体现 ...

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