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调整,是跑紧不跑松还是跑松不跑紧

楼主(2022-02-14):
求解,皮带跑偏有说一种口诀是跑紧不跑松,但是我查看的跑偏调整方法,如图,像是一种跑松不跑紧的调整法,是我理解错误了吗?

网友:
跑紧不跑松,哪边受拉力朝哪边跑。皮带属柔性体,不会朝着松边跑。

网友:
跑紧不跑松

网友:
可能跟皮带轮形状有关系,我这两边平带轮,张紧后哪边跑偏紧哪边,然后向松的那端偏。

网友:
极限位置的话。。。

网友:
我最近碰到的问题也是,偏偏向着松的方向跑偏,逗死了

网友:
皮带本就跑紧不跑松,仔细看标准设计的皮带轮在两端是有一个小角度的,两端的直径略小于中间,这样皮带在小辐度跑偏的时候自我调节就能够找回来(我说的是平皮带)。

网友:
楼上说得对,1楼的图也清楚展示了,如果皮带向左图箭头方向跑,就要将导辊倾斜,使得皮带下方张紧,皮带就会向右图的方向调整了。

网友:
这个跟传送带的装配精度也有关系,现有的传送带里面都增加了导向条,防止它跑偏。

网友:
图是静态的,动作有先后,

网友:
这个口诀也要配合实际情况吧,很多情况就是往松边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