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的震动装置,求助联系结构

楼主(2022-02-15):
我想让A固定,   B上装振动电机,   在A和B 的固定螺丝间之间装聚氨酯垫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B震动A不动。装置不太大。大家帮忙给点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A:
研究一下,除了AB结合面,还有没有A传C, C传B的情况

网友:
参考一下隔震支座

网友:
有哪种减震垫的

网友:
不震动几无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除了AB结合面,还有没有A传C, C传B的情况

这个的确是需要考虑和注意的地方,如果结构上有传震,使用的避震材料再好,效果也很渺小

网友:
不止一个接触面,就不止一个震动

网友(2023-02-13):
可以加装隔震垫,但是要注意安装的方式和一些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