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尺寸公差一样为什么还会偏紧

楼主(2022-02-15):
如题。一条滚柱丝杆,测量两端的轴承位尺寸都为负公差且基本一致,安装时明显有一端比另外一端偏紧,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圆  装轴承的时候不正
没看黄历

网友(点评):
不看黄历才是正解,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圆  装轴承的时候不正
没看黄历

有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圆  装轴承的时候不正
没看黄历

话都被你说完了

网友B:
那就看看轴承是不是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轴承是不是一样了

用同一个轴承去试的,所以……

网友:
轴承也是有公差的,况且你的轴还有形位公差

网友:
挑个好日子
要求高就选配,不高就加热或压

网友:
加热轴承啊。公差一致多半是装的歪了

网友:
一般轴承内孔都比较准的,丝杠两头的固定端和支持端圆柱是车床另外加工的,很有可以是车的精度不够

网友:
还有形位公差呢?粗糙度呢?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