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布料收集机构该怎么做

楼主(2022-02-15):
现有如图的机器,功能为布料上打孔以及剪裁布料,然后将布料送出。

现在后面是需要人工手拉放到地上,老板想把这个过程做成自动化的,解放工人,节约成本。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机构本身不带动力,就靠这个机器本身的推力,就是在后面放一张低一点的桌子,但有布料会堆叠的顾虑,第二个是,机构自带动力,利用气动夹爪,在布料出来的时候夹住布料,但是会有和前面机器动力不同步的问题。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佬给点意见,十分感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出料方向

出料方向

进料方向

进料方向

想法二草图

想法二草图

网友:
最常见的方式,卷成一卷

网友(点评):
机器自带剪裁装置,加工完已经裁成一片片的了,第一张图的地上就是之前裁好的布料,只能一片片的收集

网友(点评):
在没有扔到地上之前比较好收集。 小片成小卷或者摆动叠片成摞。

网友(点评):
最好的是堆成一摞不要卷,卷了后面还得张开,现在需要的就是堆的机构,布片大小为1.2m*2.3m

网友:
如果长度在两三米以内,市场上有现成的机器,好像是叫拉布机还是啥,原理就是你说的夹爪,再长,就是铺布机了。机械同步之类不要担心,都是别人成熟了的

网友(点评):
对的,网上有类似的,但我咨询过几家。这个同步问题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因为控制系统用的不是同一套,总会有时间差的,累积误差会很大,让厂里工人天天调也不好搞。原来的厂家是个小厂家,不做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你裁切机是连接着上位机连续来料?那速度同步更简单,去看看包装印刷机,浮动储料

网友(点评):
好的,我看一下

网友:
自己改造这个估计挺费事的,必须保证全程布得有一定张力,建议咨询设备厂家让他们配套一个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感觉挺费事,去年老板就提了,今年这不又惦记上了,原来的厂家,没能力做,只能自己改(买小工厂机器的苦逼)

网友(点评):
建议把老设备的裁剪机构去掉,然后尾部装一个拉布机,先卷到拉布机上。

网友(点评):
前面还要加一个自动纠偏机构,一来一回,我感觉都可以换一台机器了

网友A:
感觉你这机器是连续来料,线速度二三十米,浮辊缓冲,打孔,胶辊走定长,夹爪与胶辊同步往复拉料裁切。关键是这机器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机器是连续来料,线速度二三十米,浮辊缓冲,打孔,胶辊走定长,夹爪与胶辊同步往复拉料裁切。关键 ...

这做出来就只是独一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做出来就只是独一台了

独一台倒还不是,反正很偏门的,以前遇到过切运动用品布的,两米多长,不过是卷材,那时用晾衣杆方案,效果不好,后来遇到类似的都用夹爪,效果超级好,落料也超级整齐,连续来料按理更简单,张力更简单,纠偏稍微有区别

网友:
你这需求挺像轮转印刷机的折页机

网友:
看看这个,百度放布机;拉布机试试

网友:
百度:拉布机

网友B:
可参考这种布料收集机构,改装自制,一般很少能买到你所需功能的现场品

网友:
这个我做过,回头我给你找找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这种布料收集机构,改装自制,一般很少能买到你所需功能的现场品

是的,现成的大概率没有,只能自己改,现在的问题就是自己做的话,前后会有两套系统,然后系统之间的配合会有问题。主要我也不是专门搞电气,改装改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厂里工人看不来三维图,买了零件组装全得自己干

网友(点评):
其实也不是没有,但是都属于定制类,价格比较贵,老板不想出,;老板的思维就是自己做两三千的事,为什么要花两三万(他以为只用两三千)

网友:
靠,那专利图里夹爪传动这么长的链条,同步带不香吗

网友C:
膜切行业有专门的上料机,中间利用传感器结构判断卷料出料量。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切行业有专门的上料机,中间利用传感器结构判断卷料出料量。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模切行业那点储料在这里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