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激光测径仪的

楼主(2022-02-15):
最近用到测量直径的,这方面不太了解,我看了看资料,现在有几个问题。

1.我看都是激光发射光束,然后根据遮挡的面积来进行计算,还是根据上下两个点计算直径,这样的算法靠谱吗?

2.如果测量物不转动的话,那么光束的另一半岂不是永远都测不到,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3.如果测量物边旋转边移动的话,那么转动一周的话,物体就前进了一个螺距,这样在一周的区域内,每次测量都不在同一个平面内,实际测出来应该是螺旋线拟合的圆,这样测出来也不是实际需求的直径。

4.因为不光需要测直径,还需要测不圆度,有这方面的专家指导指导嘛。

网友:
我们做过自动测量直径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
用激光测直径直接买基恩士的标准品来就好了,贵点,但好用。

网友:
联系基恩士工程师,他们很乐意帮你解决

网友:
比较先进的传感器。

网友:
常用的测量原理:CCD尺寸测量
CCD尺寸测量系统基本都由CCD像传感器、光学系统、微机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组成,我们先来看一下采用CCD测量的基本原理:
线阵CCD平行光法进行非接触测量的基本原理:将线阵CCD置于平行光路,被测物放于CCD前方光路中,射向CCD的光就被物体挡住一部分,因此CCD输出的信号就有一个凹口。显然,凹口的宽度与物体的尺寸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利用数字电路设计和计算机处理就很容易的得到凹口对应的CCD像元数,从而计算出被测物体的尺寸。但是我们也很容易的发现一个问题:这种测量方法要求CCD光敏区的长度大于被测物体的尺寸,而大尺寸的CCD特别昂贵,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光的接收。

网友:
激光粒度仪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