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皮带打滑问题

楼主(2022-02-15):
皮带轮直径159,请问下平皮带打滑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张力,载荷。具体结构等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
拉力X系数(1.3~1.7)X包角(这个数据需要查表)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经验的,公式算,还要考虑到是否有加速,工作环境有没有油雾等等因素。

网友:
一般都是打滑率,打滑率:25%~30%;这个打滑其实无法完全避免啊

网友:
超过许用传动功率就会打滑,,措施增大摩擦系数,加大受力面,增加涨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