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加T型丝杆顶升机构

楼主(2022-02-15):
如图,螺母内部是T型牙,外面是蜗轮齿,想让螺母旋转丝杆顶升,当涡轮旋转时,期望螺母旋转但不移动,丝杆顶升移动但不旋转,感觉这个图有点错误啊

涡轮的轴向力上下两个平面轴承承受,但径向力呢? 要不要加个深沟球轴承? 感觉没有地方可加 感觉怪怪的
(补充下,刚才问了一个退休的同事,他也看不出来有问题,难道径向力不用考虑的吗? 我晕了)

网友:
上下都用角接触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有适合1-8mm的轴承及其供应商推荐吗?

网友A:
没用过推力球轴承
请教一下:推力球轴承是这么用吗?
我的们的丝杆螺母传动,全部是用径向深沟球轴承,勉强承担轴向力,我觉得我们用轴承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用推力球轴承。推力球轴承有适合直径1-8的轴的吗?

网友(点评):
1-8轴 负载都不重 ,爱用什么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推力球轴承
请教一下:推力球轴承是这么用吗?
我的们的丝杆螺母传动,全部是用径向深沟球轴承,勉 ...

1-8的直径轴向力又有多大呢?

网友(点评):
10N-1000N

网友(点评):
8mm的轴承受1000N的轴向压力是不是细了点。

网友:
上下固定座要是能固定好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机构和蜗轮蜗杆升降机很类似

网友(点评):
牛掰,找出实物图了!

网友(点评):
但是,看这个轴承像是深沟球轴承,不是LZ说的推力球轴承

网友:
基础太差了,,给个图给你参考吧!

楼主:
|祥云飞鱼发表于 02-15 23:04基础太差了,,给个图给你参考吧!

大佬你这个结构居然用了两个深沟球,太不合理了  ,你这个根本不考虑轴向力,

网友(点评):
螺母和蜗轮封开做 ,不容易憋死。。蜗杆端 圆锥滚子轴承就行。。 好几十年机构了。。。

楼主:
|ygcygx发表于 02-15 19:07没用过推力球轴承

请教一下:推力球轴承是这么用吗?

我的们的丝杆螺母传动,全部是用径向深沟球轴承,勉强承担轴向力,我觉得我们用轴承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用推力球轴承。推力球轴承有适合直径1-8的轴的吗?
推力球轴承当然是这么用的,不过这样用下来整个机构只能承受轴向力,无法受径向力了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用在多大直径的轴上?1-8mm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个结构居然用了两个深沟球,太不合理了  ,你这个根本不考虑轴向力,

深沟球也可以承担轴向力,虽然不建议,但是实际应用中很常见。

网友(点评):
轴向力大怎么办?

网友(点评):
是的 深沟球承受轴向力在实际应用中很常见,承受轴向力差并不是不能承受

网友:
轴承的选用可以参照手册的上的选

网友:
|祥云飞鱼发表于 02-15 23:04基础太差了,,给个图给你参考吧!

大佬这个怎么让丝杆不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