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出来的轴光洁度不好有一圈圈细纹,很密,砂纸一打更明显

楼主(2022-02-15):
数控车车出来的轴光洁度不好有一圈圈细纹,很密,砂纸一打更明显

网友:
试切一刀其他位置,如果也出现这种纹路说明是材料问题,如果没有说明是切削速度与转速都不太合适,零件出现细纹的原因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刚性不强的原因,自个慢慢找找

网友:
旧数控车会有这样的问题,整机刚性不够,杂乱震动太严重。

网友:
刀具刀架有没有跳动,看着样子是局部有跳动

网友:
如果长时间在某一个位置上或者某一个尺寸上加工工件,那么就会因为丝杆磨损而导致崩刀纹路,建议换一个位置再加工试试,如果有变化,就是丝杆有问题,更换丝杆即可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指教下

楼主(2022-03-22):
|山小101发表于 03-03 15:28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指教下
没有

网友:
看纹路,特别像振刀。

网友:
换台车  还是老问题 换刀粒

网友:
检查主轴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