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透明零件旋转时,变不透明??

楼主(2022-02-15):
如图,零件透明,但只要移动就立马变的不透明,之前不这样,怎么回事?谢谢
(不是电脑性能问题哦)

网友:
不要犟,就是系统资源不够用。

网友(点评):
1T固态 32g内存 17 10代处理器,新电脑;两个 零件办公笔记本都不这样,肯定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电脑显卡内存不够。。。

网友(点评):
不是的哦,电脑干净的很

网友:
与软件或者电脑有问题的都没有道理可言。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或设置里性能中点点

网友:
敢不敢时时渲染?电脑性能牛逼!

网友A(2022-10-23):
选项-性能-透明度,把动态视图模式高品质前面的勾打上

网友:
电脑性能不够了

网友:
点击显示类型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选项-性能-透明度,把动态视图模式高品质前面的勾打上

最近碰到了,这真的有用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A:
选项-性能-透明度,把动态视图模式高品质前面的勾打上

和楼主的问题一样,按照大佬的设置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