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行油缸,请教

楼主(2022-02-15):
各位大侠:
      听一海外回来的同事说,有一种爬行油缸,虽然行程很短,比如行程为1米,却可以驱动负载100米。请问有谁知道,可否推荐下供应商或资料,谢谢

网友A:
油缸尾巴上装一个齿,在棘齿条上行走,就像毛毛虫一样,别说走一百米,多少米都行。

网友(点评):
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爬行油缸是可以驱动负载往复运动的。

网友(点评):
您说的存在换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尾巴上装一个齿,在棘齿条上行走,就像毛毛虫一样,别说走一百米,多少米都行。

可有图

网友(点评):
没有图,只是听他口述。

网友B:
我有一把刀,长20CM,它可以到任何一个屠宰场杀猪。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兄台很幽默

楼主:
他是公司巨资请来的。不敢问太多,今天又问了下,他不怎么愿意讲。不知道是唬人的还是怎么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把刀,长20CM,它可以到任何一个屠宰场杀猪。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差不多就这意思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网上也没看到这种油缸的使用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