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轨机 如何改良改进

楼主(2022-02-16):
像这种弯轨道的设备,后面部分夹紧前面部分贴紧,后面开始拐弯,前面部分轨道跟着像前移动折弯,这两个手轮的地方是不是还能改进一下,还有夹紧轨道的气缸 有时候会夹不紧轨道

网友A:
数控滚动冷弯和拉弯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滚动冷弯和拉弯了解一下...

这种叫滚动拉弯是吗? 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叫滚动拉弯是吗? 找找看

冷弯分好多种工艺:滚弯、拉弯、缠绕弯、压弯等,轨道类的偏滚弯/拉弯更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弯分好多种工艺:滚弯、拉弯、缠绕弯、压弯等,轨道类的偏滚弯/拉弯更多一点。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我记得 都是液压 或者电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都是液压 或者电机的啊

下面电机带动齿轮旋转,上面气缸压纵向压紧,横向是这个手轮压紧目前

网友C:
看样子都是手动和气动啊,这种要求力挺大的啊,怎么没看到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都是手动和气动啊,这种要求力挺大的啊,怎么没看到液压?

力还行,主要是弯的角度有点小,靠气动弯的,但是是靠手动锁紧,所以打算改成伺服什么的 一键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