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环保型发黑新工艺或者发黑设备

楼主(2022-02-16):
公司生产的汽车制动器用凸轮轴长度600之内,直径40左右的长轴件,锻打调质精加工后,有一部分需要高频淬火然后精磨。

表面粗糙度1.6,这些工序结束后就开始发黑,之前都是老式煮黑工艺,由于环保要求严这工艺就无法进行了,现急需一种新的环保型发黑工艺和设备,网上搜寻了一种叫余温发黑的技术。

这种技术余温温度有点高大概得400度上下才能有更好的外观,因为我的产品高频淬火后表面硬度HRC58上下,如果加热到400度会把硬度减低,产品就不合格了,还咨询了一些QPQ和渗氮氧化工艺。

据说温度也挺高的,就怕影响表面硬度。黔驴技穷之际想到贵论坛咨询咨询,不知道大家的产品发黑都是怎么个工艺

网友A:
电泳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泳可以吗

估计成本高,我们产品发黑的外观可能不是要求特别高,能保证几个月不锈和附着力好点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成本高,我们产品发黑的外观可能不是要求特别高,能保证几个月不锈和附着力好点就行

你们给哪个汽车厂供货的,质量要求这么低,不敢买它家的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给哪个汽车厂供货的,质量要求这么低,不敢买它家的车啊

我们只要先保证产品在他们装配时候不绣,他们整车装好还得自己喷漆覆盖的,生锈了肯定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只要先保证产品在他们装配时候不绣,他们整车装好还得自己喷漆覆盖的,生锈了肯定不合格。

明白了。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上污水处理了,那样环保没话说吧

网友:
碳氮共渗呢。。。

网友:
发黑工艺是使用亚硝酸盐的,应该废水处理合格是可以存在的呀

余温发黑工艺就算了,当时试用的时候感觉像油漆,有膜厚影响尺寸,而且也是有液体要排放的。

QPQ什么的成本很贵,有那个委外的费用还不如找个靠谱的发黑工厂

网友(2022-10-25):
诚招氧化发黑师傅 碱性发黑 月薪10K以上 联系1361673541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

网友(2022-12-08):
常温发黑吧,我们单位和你情况差不多,准备上常温发黑设备了,节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