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功耗计算问题

楼主(2022-02-16):
电机功率3kw,电压380,电流3.8A,请问负载功率多少kw

网友:
负载功率根据负载转速和扭矩计算的。T=9550*P/n

网友A:
大致在1.3k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在1.3kw左右

不对吧,不是得380*3.8*1.732=2.5k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不是得380*3.8*1.732=2.5kw

还有效率和无功电流-无功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效率和无功电流-无功功率啊

那您觉得实际耗电量多少?不要理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实际耗电量多少?不要理论的

每小时2kwh左右。这个你实际测量一下就精确了

网友:
是额定输出功率的吧?

网友(2022-04-19):
楼主是想问,可以带动多大的负载吗

网友:
P=squ(3)*380*3.8*0.85(功率因数)=2.125kW,如果不考虑功率因数,是2.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