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底盘,求救

楼主(2022-02-16):
(点击可放大)

这是我设计履带底盘的计算过程,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计算公式
对此我有个很大的疑问,我设计是按照工程机械的标准来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这是应用于室外巡检

然后在计算上和实际上已经做出来的底盘有很大的误差,而且这个驱动轮、承重轮、导向轮也是计算出来没问题,但是应用上完全不一样。履带长度的计算我在工程机械的书上也没有找到,整体计算了这些但是履带的长度是不知道的,但是设计中的话是要提供这些材料,这种该怎么去解决呢?

求求救救孩子!!!

网友A:
做这东西对新手是很难的,除非慢慢试验,但最终也会有许多大问题,靠他们自己可能很多年都无法解决。

这里面既涉及到一些传统的车辆技术、理论,也有很多自身非标机械特点。

以前去重庆某公司,里面主管和技术基本都是搞电气软件的,谈了一些,都认为很简单,包括掉链子问题,后来没有了音信。

网友B:
六百瓦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百瓦应该可以了吧

根据我们已经有的,大概单电机200w就够了。
但是其他的参数有问题。
根据工程机械上算出来的驱动轮尺寸、承重轮尺寸、导向轮尺寸等
完全没法在实际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东西对新手是很难的,除非慢慢试验,但最终也会有许多大问题,靠他们自己可能很多年都无法解决。

这 ...

掉链子很多好像是工艺上的问题,我看过他们换不同的橡胶履带,同一个厂家生产,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过关的。

网友:
建议一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