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旋转命令,直线和中心线相交但不垂直,建模失败?可为什么旋转曲面却可以

楼主(2022-02-16):
左图中心线和轮廓线垂直相交,“旋转凸台”成功;
右图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两根线的夹角,这就失败了?
到底是为什么啊?
百思不得解啊,小白求指点~

ps-----这两天在操练旋转命令,一深究脑袋都炸了
当轮廓是否封闭、旋转轴是否是轮廓的一部分、旋转轴是否与轮廓有交点、旋转轴是直线还是中心线、轮廓和旋转轴是否在同一个草图、是否共面、旋转凸台还是曲面……
当所有这些因素搅和在一块时,我彻底懵圈了
求老师们针对上述要点给我彻底详细讲解一下sw的旋转命令的详细规则!!总结一下大而全的规则!我这人有强迫症,要么不会,要弄就彻底弄明白,最讨厌不想一知半解
另外,中心线和直线若不相交也能成功;或者中心线改成实线;或者右图做曲面旋转也能ok

楼主:
另外,右图中心线和直线若不相交也能成功;或者中心线改成普通直线也行;又或者右图做曲面旋转也能ok

网友A:
中间有一个点是临界状态,破与不破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一个点是临界状态,破与不破之间。

啥意思?请明示 我刚学

网友:
中间厚度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请明示 我刚学

刚学就不纠结这些规则。
图3,如果那个锥的尖点和顶面的顶点重合了,你说这个顶是破了还是没有破呢?你要么不破,要么破,实体就不允许存在一个破与不破之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学就不纠结这些规则。
图3,如果那个锥的尖点和顶面的顶点重合了,你说这个顶是破了还是没有破呢?你 ...

那如如何解释把中心线改成实线 就能成功呢?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壁厚了,只有90度垂直的情况下旋转一周才不会干涉,也就是报错里面说的“自相交”问题

网友(点评):
嗯,你觉得总是对的。我觉得不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如何解释把中心线改成实线 就能成功呢?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壁厚了,只有90度垂直的情况下旋转一周 ...

额...恕我愚钝

网友:
这个规矩我都是自己造多了,慢慢就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