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22-02-16):
求助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个零件是什么吗?

楼主:
用于普通盒子的开合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制然后焊接上去的,用螺栓连接;应该不是买的标准件

网友:
同意楼上,拍图要有局部也要有整体。

网友:
从图片看不出是铰链或者合页,这一张图片只能猜闷。

网友:
合页,铰链合页

网友:
铰链合页——搅合

网友:
这东西应该叫排页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加长版的合页

网友:
学习了,原来铰链也有这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