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修改方案

楼主(2022-02-16):
丫丫的,项目上用了一台国产的伺服定位滑台,丝杆的,行程1400,导程10的,负载60KG  水平安装,当初签字时,图纸速度参数没认真看,最高170mm/s,现在速度开2000转,声音跟拖拉机一样。一天被一堆领导在那说,干嘛不用皮带,干嘛不用齿轮齿条;真心无语,现在只能改他家的破模组了,方法一:螺母浮动连接;方法二:螺母跟丝杆接触长度 加长100-200MM,方法三:增加随动辅助滑块;哪种好点,还是都给加上

网友:
这是选型问题,丝杆DM值明显没有校核

网友(点评):
买标准的 谁去对内部参数 负载 导程看下就行了 鬼知道 这么坑

网友:
速度不能改了?还是吧速度降下来吧,要吗就换丝杠副,其它都不太好。

网友A:
丝杆的一般不会再加减速机的。而且他这就是当初没注意到170mm/s的速度限制,现在想提速提不起来。不过170mm/s是有点小,一般好点的牌子500mm/s没问题的。你这主要是行程1400mm有点长,转速开大就会有甩杆现象。正确的做法我觉得不是加辅助滑块,而是在丝杆上加一些中间支撑。

网友B:
用皮带就是对的?用齿轮齿条能上鉰服机构?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活该他当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的一般不会再加减速机的。而且他这就是当初没注意到170mm/s的速度限制,现在想提速提不起来。不过170mm ...

辅助滑块就是支撑作用

网友C:
要分析噪音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分析噪音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

甩杆啊,实测跳动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皮带就是对的?用齿轮齿条能上鉰服机构?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活该他当领导。

领导:这小伙子挺不错的,要好好培养一下

网友(2022-09-22):
丝杆的用的不对,我用过2520的研磨丝杆 行程1800mm都没事,还有你的导程太小了吧

网友(2024-01-31):
加辅助轨道就能解决杆子甩的问题

网友:
长行程精度要求高,没办法才用丝杆,要求不高肯定不要用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