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负载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2-02-16):
电机功率3kw,电压380 电流3A,实际功耗多少?

有人说,380*3*1.732=1.9kw
有人说380*3*1.732*0.8=1.5kw
有人说380*3=1140/0.9=1.2kw

网友A:
你问的是电磁功率还是输出的机械功率?

网友(点评):
测的电流是总电流

网友B:
第一个公式是算的视在功率(总功率),第二个公式算的是有功功率(有功率因数,因为电机不是纯阻性负载),第三个公式应该不对,看意思除以0.9是考虑了效率,那应该是拿额定功率去除。所以题目“电机功率3kw,电压380 电流3A,实际功耗多少?”是不可能的,额定功率3kw,电流肯定大于3A。

以下是百度搜的:电机功率分为三种: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标示的额定功率是:电动机在额定状态下运行时,其轴上所能输出的机械功率称为额定功率,也就是电机可以长时间输出的功率。
电动机运行时因线圈发热、轴承摩擦等很多损耗为电动机损耗。将额定功率和所有的损耗加起来,就为电动机从电网中吸收的有功功率。
P额定功率=P有功功率×η=√3*U*I*cosφ×η ,(η为电动机效率)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负载功率,你说的这些是负载功率吗

网友:
根据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按比例换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电磁功率还是输出的机械功率?

就是计算电机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公式是算的视在功率(总功率),第二个公式算的是有功功率(有功率因数,因为电机不是纯阻性负载), ...

3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7A,我想知道再负载后电流3A,电压380,那么一小时耗电量多少度电

网友:
3.8变3A了?

网友:
往大了去设计,肯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