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和中心线相交但不垂直,旋转凸台失败?圆以切线为转轴也失败?旋转曲面却可以...

楼主(2022-02-17):
图一左图中心线和轮廓线垂直相交,“旋转凸台”成功;
右图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两根线的夹角,这就失败了?
到底是为什么啊?
百思不得解啊,小白求指点~
图一:右图中心线和直线若不相交也能成功;或者中心线改成普通直线也行;又或者右图做曲面旋转也能ok

顺便再举两个例子-------图二:同样是以圆的切线为旋转轴,“旋转曲面”成功、“旋转凸台”却失败,这是什么鬼?

图三:类似的,封闭轮廓由圆改为矩形,情况却相反:“旋转凸台”成功、“旋转曲面”却失败,这到底是什么规则?

ps-----这两天在操练旋转命令,稍微一深究脑袋都炸毛了
当:轮廓是否封闭、封闭轮廓是曲线还是直线组成、旋转轴是否是轮廓的一部分、旋转轴是否与轮廓有交点、旋转轴是直线还是中心线、轮廓和旋转轴是否在同一个草图、是否共面、旋转凸台还是曲面……
当所有这些因素搅和在一块时,我彻底懵圈了
求老师们针对上述要点给我彻底详细讲解一下sw的旋转命令的详细规则!!总结一下大而全的规则!
我这人有严重强迫症,要么不会,要弄就彻底弄明白,最讨厌一知半解

补充内容 (2022-2-18 10:12):
比照图2的左图,再补充一个案例:详见17楼的图片,为什么图2左成功,17楼缺失败

补充内容 (2022-2-22 09:47):

再举个例子,如26楼图所示:
当三根直线相交于一点时,能旋转曲面成功;
删掉其中任何一根,就失败了?
真的是搞不懂……

感觉关键还是sw的轮廓选择问题:
只有两根线相交,不管选哪个做轴…字数受限请移步26楼

补充内容 (2022-9-24 20:23):
再补充个,见31楼图示:

左图是三根直线相交于一点,能旋转曲面成功;
但如右上图那样,把其中一根直线改成中心线的话,却失败了;
然而在右上图的基础上再加一根直线的话,像右下图那样又成功了
晕死

网友:
你这样旋转出来的实体是现实中不能存在的,比如有一个点上实体的厚度为零,SW不承认的

网友:
你这样旋转出来的实体是现实中不能存在的,比如有一个点上实体的厚度为零,SW不承认的
但是曲面就不一样了,曲面本身就是没有厚度的,或者说曲面的厚度本身就是零

网友A:
parasolid图形内核不承受零实体的存在,所有以parasolid图形内核的三维软件如solidworks solid edge nx 等等都遵循这个规律

网友B:
SW没一个错误命令都有相应提示,你为啥不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没一个错误命令都有相应提示,你为啥不看呢?

提示有几种可能,关键是哪种?

另外,如何解释把中心线改写直线确又成功了?

网友(点评):
构造线不参与建模。。但实线会参与。有实线后,尖点的临界状态也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旋转出来的实体是现实中不能存在的,比如有一个点上实体的厚度为零,SW不承认的

请问下,图一中 将右图的中心线改成直线 为什么就能做出来?

网友D:
构造线不参与建模。。但实线会参与。有实线后,尖点的临界状态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D:
有实线,薄壁的方向也只能选择“向内部”的方向,另一侧及两侧对称都不能构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olid图形内核不承受零实体的存在,所有以parasolid图形内核的三维软件如solidworks solid edge nx 等 ...

ACIS内核的软件呢?
比如破衣和卡缇娅?能容许零厚度吗

网友(点评):
Granite和CGM内核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哇 还有那么多内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构造线不参与建模。。但实线会参与。有实线后,尖点的临界状态也就不存在了

我有点明白了……
那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图二图三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实线,薄壁的方向也只能选择“向内部”的方向,另一侧及两侧对称都不能构建成功。

嗯嗯  对的

您再看看图二图三啥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对的

图2实体为啥不能成功,一样的临界状态,圆弧与轴相切那一个点,本身就在轴线上,旋转一圈还是一个点,并且它还把实体分成了上下的两部分,还是所谓的“零厚度”问题。你如果在之间在那个临界点中间先旋转一个哪怕直径0.0001的球体后,再试你的方法,肯定就能成功,因为临界状态没有了。
图3就更简单了,实体旋转时可以融合成为一体,边线与轴线重合时,直接与外部融合了。曲面为啥不能成功呢?试想一下,一根直线绕着自身旋转一圈,它不能构成面,还是线,曲面不允许你是面也是线的状态存在,同样,SW也不支持点旋转成线(点不在轴线上),扫描点成线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olid图形内核不承受零实体的存在,所有以parasolid图形内核的三维软件如solidworks solid edge nx 等 ...

对了  sw这种软件的旋转轴和轮廓是不是必须共面?(可以在不同的草图上)如果不共面,是不是要想办法把它们搞到一个面上?

据说ug这种,彪悍的很,管你共不共面随便都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实体为啥不能成功,一样的临界状态,圆弧与轴相切那一个点,本身就在轴线上,旋转一圈还是一个点,并 ...

谢谢老师,回答的太完美了  醍醐灌顶啊……

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你说的“先旋转一个哪怕直径0.0001的球体”这啥意思?
另外,系统报错中提到的“与中心线相交”问题指的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零厚度问题吗?两个概念相当还是各有外延?
接着再说几个相关问题-----
1.主楼图2的轴线为什么不可以以薄壁特征的方式变成一根“圆柱”这样不就规避了中间切点的零厚度问题了吗?
1.1.1 我试过了下,如下图所示,当把那个整圆下半部分切掉弄成半圆弧或者更小的劣弧,这就能旋转成功了(所以主楼的图2右图为何系统不允许我这么干?);1.1.2 但是同样的草图做旋转曲面操作却报错了!关键问题我看是左图做旋转曲面时,轴线也被默认选中成为旋转轮廓的一部分……那么问题来了,为毛我主楼图二的右图能成功的把轴线从轮廓草图撇开?就因为是闭环整圆?这有点厚此薄彼啊?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下文说的轮廓选择问题?1.1配图

1.2  还是说这个图,当上述半圆弧下面加一根直线弄成封闭轮廓以后,就又报错失败了!这是不是又绕回到主楼图二的零厚度问题了?1.2配图

2.针对主楼图三和你的解答我再说说:两根相交的实线也无法完成旋转曲面,如您说的轴线转一圈还是线,
但是我觉得sw在选择轮廓时,像这种情况选择某根直线作为转轴后再选择轮廓,它一下子把两根直线都选上了,这样就失败了,是否可以有选择性的选取轮廓呢?包括我主楼的图三是否可以在轮廓中不选中与轴线重合的那根呢?这样不就开环了嘛,非得把那根删掉才行吗?上文的1.1.2也是类似的困惑-------所以sw到底是凭什么规则来判定选中的直线旋转轴是否作为旋转轮廓的一部分还是撇开?像圆/椭圆这样的单一封闭曲线就把轴线撇开?开环或者矩形这样的就撇不开?这似乎没啥说服力啊?为什么不让用户自行点选所需得轮廓呢?

反正我觉得sw的轮廓选取我还是有点搞不太明白,为什么有时候选好轴线以后它直接就生成预览了,都不用我选轮廓(轮廓那项里面也是空白的),有时候却要手动点选轮廓……
总得来说,sw对所谓轮廓到底怎么定义的?是单一图元?还是整个草图都被选中?当一个草图里有多个图形时,选中某条直线作为转轴之后,系统接下来怎么处理?是要我们自己选择某个图形来旋转还是系统把整个草图都作为旋转对象然后报错?

3.接着上述话题:当转轴和轮廓分别再两个草图里时,先点选的反倒被作为轮廓线了?
如下面两张图所示,我试了下-----
按理说么我先点选的草图1的直线会作为转轴、再点草图2的直线作为旋转轮廓,
但在这种两根直线分别在不同草图的情况下,不管我先点哪根线,它都将被作为轮廓线,反而是后来点选的直线成为转轴!哪怕我先指定草图1的直线作为轴线,再选中轮廓栏点选草图2, 此时先前被指定的轴线就易主了……真的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实体为啥不能成功,一样的临界状态,圆弧与轴相切那一个点,本身就在轴线上,旋转一圈还是一个点,并 ...

再帮忙看下,这个例子咋又出错了?这不是和主楼图2的左图类似嘛

楼主:
再帮忙看下,这个例子咋又出错了?这不是和主楼图2的左图类似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帮忙看下,这个例子咋又出错了?这不是和主楼图2的左图类似嘛

规则

楼主:
额  没看出毛病呢

能再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用软件,就得适应软件的规则。它说不能生成,那指定是它的规则不让它生成而已,你得去学习,适应这规则。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没看出毛病呢

能再解释下吗

就是想不通啊  明明和“整圆-切线”的组合如出一辙啊  可为毛区别对待?
知其然和所以然 这是我的强迫症
我受不了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olid图形内核不承受零实体的存在,所有以parasolid图形内核的三维软件如solidworks solid edge nx 等 ...

在帮我看看17楼的例子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旋转出来的实体是现实中不能存在的,比如有一个点上实体的厚度为零,SW不承认的
但是曲面就不一样了 ...

在帮我看看17楼的例子啥情况

网友E:
旋转时的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时的方向是否正确?

您是针对哪个案例说?

楼主:
再举个例子,如图所示:
当三根直线相交于一点时,能旋转曲面成功;
删掉其中任何一根,就失败了?
真的是搞不懂……

我感觉关键问题还是sw的轮廓选择问题:
只有两根线相交,不管选哪个做轴,再选轮廓时系统默认两根直线是一个整体,所以就造成“直线绕本身旋转”还是直线而不是曲面;
但三根直线相交时,选轮廓时又可以单独点选了……

这到底啥规则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举个例子,如图所示:
当三根直线相交于一点时,能旋转曲面成功;
删掉其中任何一根,就失败了?

这个我尝试了一下,当三根线相交的情况下,选取中间为旋转轴,选取轮廓可以单独选中左右两根线

当去除一根线的情况下,选取中间为旋转轴,无法单独选取另外的线,而是选中了整个轮廓,旋转无法达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此
但是为什么两根相交线的情况下,无法单独选中直线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尝试了一下,当三根线相交的情况下,选取中间为旋转轴,选取轮廓可以单独选中左右两根线

当去除 ...

所以纳闷呢

还是得请专家赖系统科普一下sw的旋转规则

楼主(2022-09-24):
引用 网友D:
图2实体为啥不能成功,一样的临界状态,圆弧与轴相切那一个点,本身就在轴线上,旋转一圈还是一个点,并 ...

再问下图二的旋转曲面为什么能成功?
按理说也发生直线绕自身旋转了

网友:
呼唤空间想象力

楼主:
由26楼的例子再延伸一下如下图所示:

左图是三根直线相交于一点,能旋转曲面成功;
但如右上图那样,把其中一根直线改成中心线的话,却失败了;
然而在右上图的基础上再加一根直线的话,像右下图那样又成功了~

这真的是无语啊,这这这到底是什么规则?

网友(点评):
对规则不适应,可以理性选择另一种软件,放弃它不存在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