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齿轮传动方案,求教

楼主(2022-02-17):
请问此传动方案可行吗?4号齿轮是否会有两侧传动不均卡死的等情况?求教

网友:
传动比是多少?

网友:
如果和复杂的行星轮系比的话是没问题的,设计制造要求也高了,可以分两层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但对于精度要求较高,如果制造干不出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