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我加负载后测试电流为3A,那么一小时耗电量多少度

楼主(2022-02-17):
电机额定功率3kw,电机380V,额定电流7A,此时我在轻负载下测试电流为3A,那么一小时耗电量多少度?怎么计算准确,最好是实际耗电量

网友:
这次稍微描述清楚了一点,直接看电表吧。有功率计也行。

网友:
安装能耗表

网友A:
楼上已经回复了,电度表测量最直接,也是实际耗电量。如果想计算可以参考公式:
P=√3UIcos∅,u=380,I=3,功率因数cos∅取0.7~0.8都可以,最好是查电机参数。
算出功率,电量自然就出来了。
不会说不知道怎么算吧!1度电=1KWH。
如果你的电机是恒负载匀速运行,可以这么估算,如果是频繁启停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回复了,电度表测量最直接,也是实际耗电量。如果想计算可以参考公式:
P=√3UIcos∅,u=380 ...

1.732*380*3=1.9*0.8=1.52,有人说不能✖️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1.732*380*3=1.9*0.8=1.52,有人说不能✖️0.8

这时乘以0.2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乘以0.2为好

不能吧?✖️0.2,那就是1.732*380*3*0.2=394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0.2,那就是1.732*380*3*0.2=394w

差不离

网友:
用表检测才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