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圆刀片加工轮廓

楼主(2022-02-17):
各位大神,数控机床圆刀片加工轮廓出现异常,三坐标扫描结果如下,是啥原因导致的,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立车精度不行

网友:
检查一下圆刀片是否有崩刃,还有就是有可能是x轴或者y轴的丝杠有点问题

网友A:
换个装夹车削位置试试,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丝杠或者导轨局部有问题

网友:
机械部分精度丢人丢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装夹车削位置试试,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丝杠或者导轨局部有问题

工件通过磁力吸盘装夹,磁力吸盘高度一定的,如何调整呢

楼主:
各位大佬,如何验证,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