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测试结构问题

楼主(2022-02-17):
各位大佬,这种结构是不是叫滚动针轮结构呢,我看不懂这个针轮具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大佬们帮我解答一下可以吗?

网友A:
编带机针轮和同步带类似只不过这个上面的突起直接对应的是编带上面的孔。

网友B:
第一次看见,
奇怪怎么不用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带机针轮和同步带类似只不过这个上面的突起直接对应的是编带上面的孔。

那圆上面的孔有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见,
奇怪怎么不用同步带?!

我也不清楚,我朋友也问我

网友:
很多电子元器件编带机都是类似的机构做的,没见过这个,老式的电影放映机见过吧!

网友:
这种用于轻负载,高精度的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