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尺寸自动测量的兄弟帮忙吗

楼主(2022-02-17):
我们公司是做水泥枕木的,在广东乐昌,想做个自动检测尺寸的设备加快检验速度,就是几个厚度值,产品260X260X2700,比较简单的。检测时间最好在三十秒左右。方便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发产品简图

网友:
怎么联系你,V1044727759

网友:
太远了,近点可以聊聊

网友:
搞几个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一次检测6个点,这不秒秒钟的事情

网友(点评):
老大,关键我不会呀

网友:
感觉和检验精度关系比较大

网友(点评):
精度比较低的,-2 +5之间,都是毫米做单位,水泥产品要求不高。

网友:
建议说明是接触测量还是非接触测量,不然就误导了。30秒够长的。。。,一般都是在线的

网友(点评):
必须接触的,水泥制品,皮粗肉厚。测量位置按游标的卡脚100X6毫米,有争议是按游标手量为准。

网友A:
按左边视图外形做2个外框,尺寸为全部—2和全部+5,相当于1个是止规,1个是通规,可行么?!

网友(点评):
领导现在说要做个自动化程度高些的,看到时咋样。

网友:
1.首先确定以底面的“最大实体”为基准,是吗

2.然后你要做一个“理想”的检测平台,有没有必要

3.在检测平台上做支架,把带有传感器的“探针或者探头”固定在支架上。

4.“探针或者探头”设上下限报警,报警的就是不合格的。

5.枕木放到检测平台上,检测后移走。

6.此方案检测准确,精度有保障,只是比较麻烦;就看东家认不认可了。

网友(点评):
枕木在滚筒输送线上,然后用类似游标卡尺的脚结构去测量,因为有争议是人工用游标来鉴定的。检完滚筒启动,送到堆码机那里。主要是领导想要个便宜又快的,这才是最恼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左边视图外形做2个外框,尺寸为全部—2和全部+5,相当于1个是止规,1个是通规,可行么?!

让机器人拿着框架检验,会不会显得高级一些

网友(点评):
哪搞得起呀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点评):
垫在钢轨下面的水泥枕木呀

网友B:
三个被检测位置的平面度咋样

网友(点评):
水泥制品,一般,还算平整,要接触式的比较好,有争议的时候得用游标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被检测位置的平面度咋样

Q:1196735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被检测位置的平面度咋样

每个检测面 配个两到三个探针检测。

网友:
上方装拉线编码器加气缸,测量气缸伸出距离,再用枕木底面到气缸初始位置的距离减

网友(点评):
俺搞不来呀,想找个公司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