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68 防水电机怎么密封

楼主(2022-02-17):
76mm 定子电机怎么做到IP68级别防水?定子灌胶用什么材料?采用什么轴承?出轴处是否需要动态密封?

网友:
防水电机的密封从密封结构和密封胶两角度去考虑。

楼主:
客户要求是灌胶 ,密封结构有什么好的方案么?

网友:
这个需要用密封性好的垫圈,IP67做过,68要求更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