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系统设计思路

楼主(2022-02-17):
液压系统组成有执行元件 控制元件 辅助元件 动力元件 液压介子
假设负载为10吨我要怎么算出系统中的每个元件的型号  其思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先把主要部件选型做出来,比如,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油箱,吸油过滤器,散热器等,再选择液压阀,再计算选型管路附件。

网友:
先要知道十吨要怎么动作,根据这个动作设计出需要的结构,当然结构确定中又得考虑选型问题,来回反复修改计算后才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只能实际做一个以后才会懂,这就是设计经验,学校其实也教了,但是一般人都印象不深,所以实际做起来不知道从何下手,可以的话先找类似的设备机器模仿

网友B:
市场上有没有类似的样机,先仿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没有类似的样机,先仿制吧

大哥,你有这样的模型和液压系统流程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先把主要部件选型做出来,比如,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油箱 ...

辅助元件我知道是跟着系统走,但一开始第一个切入点是先确定液压缸 还是执行元件 或者是液压泵

网友:
根据负荷和运行速度计算功率,根据速度和执行机构容腔计算流量,根据负载和系统压力确定执行机构容腔,很容易的。然后根据样本上每个型号可以适应的压力、流量等选择就可以

网友:
没做过的感到无从下手,其实很简单。先知道动作形式、速度,选择油缸参数,继而选择液压泵、电机、液压阀,设计液压系统,再设计油箱、管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