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磁性开关

楼主(2022-02-17):
请问下霍尔磁性开关传感器能感应这种软磁条吗?

网友:
直接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
买电容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
干簧管的不行,霍尔的没问题。

网友:
检测磁信号选择磁感式接近开关,检测距离看看产品说明书上的要求。另外还要注意输出信号的选择。

网友:
霍尔的没问题

网友:
主要看你软条的磁场强度够不够激发,也就是你霍尔磁性开关的灵敏度了。

楼主:
这个我买来试验了,气缸的磁性开关能够感应到,但是距离很短,只有1mm左右。上图中我买的这种圆柱螺纹式的霍尔传感器感应不到。

网友:
这种接近开关不是应该是铁磁性的金属就能感应吗

网友:
这种软齿条磁性比较弱,实际工况用起来不稳定啊

网友:
这玩意磁场强度不大,如果磁条极性一致,厚度方向摞起来提高磁场强度。

网友:
这个需要看2个产品的规格书啊,还跟你的安装距离有关

网友:
霍尔传感器对磁铁极性有要求,你这个不一定保证一致性

网友:
可以。曾经用在自制气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