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皮带输送机电机带不动

楼主(2022-02-17):
有一款圆皮带输送机,皮带直径8毫米,周长2.5米,皮带数量20根,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皮带装好后时候手转不动,12牛电机也带不动.有没哪位大神做个圆皮带输送机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带不动扭矩不够啊,再加一级减速吧,速度会降下来,要吗换大电机。

网友:
确定不是张紧的时候下手太狠了。

网友:
驱动力矩不够?

网友:
会计算吗?

网友:
计算下负载的扭矩,然后除以皮带传动的效率就是电机的计算功率,再根据功率,扭矩和转速的公式计算电机的拖动扭矩,看看电机输出扭矩够不够?

网友:
12N是啥鬼,是看电机扭矩的,如果是12N*M,相当于120w减速比20的调速电机了,完全够啊

网友:
这个原理图需要画出来啊,不然不好分析。

网友:
1.检查下所有运动部件有无干涉卡死现象;
2.重新核算马达转矩;
3.拆除马达,手转检查所需力量;
4.检查马达无负载空转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