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我是一个新人

楼主(2022-02-17):
各位大哥,台达的工业触摸屏,每次用一会就自动黑屏重启,有时候又不会,没有规律,不知道为什么。拆开后盖发现线路没问题,24V电源没有万用表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黑屏时手电照屏幕能不能看到暗的图形,有就是屏背光问题,没有就是屏信号电路问题。两个你都搞不定,换。

网友:
你好,我原来玩过台达的按键的那种,触摸的没玩过,类似于新代系统,也是台湾的吧?这种问题你应该问下售后。。。。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厂家。高效,专业。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不合格,用一会热了,电容值发生了变化?瞎猜的哈!不懂这个,

网友:
我们一直用的PRO-FACE 普洛菲斯 的,从来没出过这个问题,实在不行换吧.

网友:
真历害。。。。。。。没万用表,用眼睛维修。。。6 u! c* f; P, t7 ?' ^
你大可以说,外壳开孔过大导致黑屏~

网友:
这个找供应商,买他们的东西,出问题,要给点技术支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