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器转速

楼主(2022-02-18):
光杆排线器转速跟卷绕转速有啥关系  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下

网友:
精度不高一般都是线盘轴直接一级降速带着排线轴转动的,用双向丝杆的螺距和你的线粗也有一定关系。
前些年接触过当时没深入研究。

网友A:
要看你排的线缆或者管材的直径,不过光杆排线器节距是可调的,所以转速比要求一般不高,大部分都是一比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排的线缆或者管材的直径,不过光杆排线器节距是可调的,所以转速比要求一般不高,大部分都是一比一用

棉线,纸壳小头35,大头70 长175,没做过,所以不太懂,有啥资料不

网友:
学习了,这类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