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识物,不懂就问系列

楼主(2022-02-18):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这种直线导轨有见过嘛  啥牌子啥型号才能找到这种直线导轨

补充内容 (2022-2-18 15:15):
就是我想问的    平时的常见的导轨槽都是在两侧的     这个导轨为啥那个滑槽在上面还是两个滑槽

网友A:
一般滑块或者轨道上有刻字的,品牌,型号都在上面,图片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

就这一张图片 没有其他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滑块或者轨道上有刻字的,品牌,型号都在上面,图片实在看不清楚.

没有实物  只有一张图片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导轨,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就是直线导轨。别整什么特定牌子啥的。

网友C:
有滚珠的有滚柱的,有轻型的有重载的,品牌不一样也会稍有不同,你样本看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滚珠的有滚柱的,有轻型的有重载的,品牌不一样也会稍有不同,你样本看的太少。

这就去多找几家样本看看,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