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大哥救救我。来自新手的求救

楼主(2022-02-18):
大哥们,我是工电新手,我在一块触摸屏的时候不会触摸屏,主动黑屏时不会出现屏幕重启,开机黑屏时,只是有触摸屏会用万用表量触摸屏后面的 24V 的电压也不是问题,迷糊了,现在找我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过开关电源出来的24V电压不稳定,工作中有时会变低,导致经常自动重启。

楼主:
|sovv发表于 02-18 15:34我之前有遇到过开关电源出来的24V电压不稳定,工作中有时会变低,导致经常自动重启。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但我用万用表量过,24V没问题,黑屏也出现的很少,一天大概一次左右。

网友:
我在一块触摸屏的时候不会触摸屏
这句话,着实没看懂

网友:
没有基本的电路知识,这活你干不了。。。。

网友:
提问题,先将语句组织好!这也是一种态度!

1、24V 电源问题,可以用替换法;
2、屏的问题,也是替换;
3、接地干扰,设备系统接地不规范。。。

     软故障,抽丝剥茧,慢慢查原因。如果你不是电工,就让(请)专业电工来!

网友:
把触摸屏单独用24V电源供电试试,有时候不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而是传感器负载有短路现象,导致开关电源打嗝保护。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02-18 16:34提问题,先将语句组织好!这也是一种态度!

1、24V 电源问题,可以用替换法;

2、屏的问题,也是替换;

3、接地干扰,设备系统接地不规范。。。

     软故障,抽丝剥茧,慢慢查原因。如果你不是电工,就让(请)专业电工来!
谢谢您,大哥,我没有检查语句,收到您的回答我很高兴,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就是我这个触摸屏有时候会突然黑启,但是机器的电源没有断开,只是屏幕的电源断了,检查得知后24V电源的电压没有问题。

楼主:
|duanjidao发表于 02-18 22:51谢谢您,大哥,我没有检查语句,收到您的回答我很高兴,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就是我这个触摸屏有时候会突然黑启,但是机器的电源没有断开,只是屏幕的电源断了,检查得知后24V电源的电压没有问题。
黑屏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