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自动测量

楼主(2022-02-18):
如图的玻璃瓶,有哪种传感器可以快速自动测量其高度与直径?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我们对其测量精度没有要求,正负1mm都可以接受

网友:
基恩士有激光测头,应用方案也有。直接去他们官网上留言,会有技术人员联系你。

网友(点评):
谢谢。基恩士有点贵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影像检测也是个办法,找卖光学筛选机的厂家问问吧.

网友:
视觉识别,一个相机从上往下拍直径,一个相机拍高度。硬件不贵,算法也不复杂

网友:
基恩士的测距传感器0.5mm的精度要求

网友:
看你要求多块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都有方法

网友(点评):
速度没有要求,非接触式最好

网友A:
只检测高度和直径的话,二维视觉相机就可以了,价格还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推荐一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检测高度和直径的话,二维视觉相机就可以了,价格还可以。

找相机厂家吧,我们是做设备的,没这相关服务。

网友:
二维检测相机可以实现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