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看看SW simulation结果怎么看的

楼主(2022-02-18):
我在两边顶部的圆孔和中间的圆孔分别加了三个力,为什么分析出来局部应力会有1000多MPa呢?

网友A: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力

主要是搞不懂这个结果怎么看 多大应力才是满足设计要求的 我材料是Q345

网友:
有一些为倒角或者未画圆角的位置产生应力突变的很大很正常,看你这情况明显应力大了。

网友:
搜下视频一步一步不要快进看下教程就会了,这个三两句话说不明白。网上这种视频很多,就看一开始就行了,这个是基础啊。

网友:
材料的屈服强度345 你的搞出来的1000多,不合格。先诊断一下有没有应力集中(结果右键-应力热点诊断),有,消除应力点(常规做法加大圆角),没有,你得重新设计了。另外你角上的孔为啥向上向下的力同时给?

网友:
安全系数才0.12,你觉得安全吗?

网友:
这个不准的,总会在角落的某个地方应力非常大,不用在意

网友(点评):
那是有应力奇异点,网格没弄好

网友:
应力计算边界条件不对的话计算基本不准的

网友B:
施加的力是多少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加的力是多少牛?

上面两个孔分别有30t左右的力,中间是有65t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