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防松验证后续

楼主(2022-02-18):
之前在社区发帖咨询过关于冲头防松的问题,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回复,根据回复的建议,在不大改现有结构的情况下,重新做了三组验证,

(1)在之前弹垫的基础上增加内部螺纹紧固胶水,外部用密封胶
(2)将弹垫更换成Nordlock防松垫圈
(3) 将固定螺母换成法兰螺母

截止目前为止,更换为Nordlock防松垫圈的验证一直没有问题,后续这个机构基本都会采用这个防松垫圈了。

验证图片

验证图片

网友:
专业!有图表,清楚明白,赞一个!

网友:
试验了几十万次?气缸废了多少个呀!!

网友:
清楚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正需要

网友:
用高强度螺纹胶拆都拆不掉,更别说松脱了。

网友A:
楼主是怎么验证的?震动试验?交变载荷,振幅,频率,连续还是间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验证的?震动试验?交变载荷,振幅,频率,连续还是间歇?

按照我们的实际工况进行模拟

网友:
专业,如果把测试工况描述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5t的伺服翻转台,中间活结处因为始终承受很大的交变负载,锁紧螺帽特别容易松,后来用了带倒牙的双放松垫圈,效果不错

网友:
专业的检测啊,

网友:
学习了觉得可以推广。

网友:
谢谢反馈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我们的实际工况进行模拟

能提供下测试的参数吗,频率,振幅,交变或连续,间隔时间,震动次数?

网友:
NordLock楔面角大于螺纹升角,楔形制锁效应阻止紧固件的旋转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下测试的参数吗,频率,振幅,交变或连续,间隔时间,震动次数?

我们使用的气缸的缸径是16(CDQSB16-5D)的,前端对应的螺栓是M4的,气缸气压0.6MPa,使用的工况时连续冲切直径0.8mm的锡丝,每次切断1mm,循环运行,频率是1秒钟运行冲切2次,然后观察螺栓连接处松脱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气缸的缸径是16(CDQSB16-5D)的,前端对应的螺栓是M4的,气缸气压0.6MPa,使用的工况时连续冲切 ...

你这是采用使用工况来验证.

楼主:
是的,我们公司也没有振动的测试仪器,只能上设备用实际工况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采用使用工况来验证.

是的,我们公司也没有振动的测试仪器,只能上设备用实际工况验证

网友A:
你这也是可以的,我之前搞过螺栓防松振动测试的试验,各种数据拿不准,结果差异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是可以的,我之前搞过螺栓防松振动测试的试验,各种数据拿不准,结果差异也很大。

http://www.cmiw.cn/thread-1037716-1-1.html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帖子,里面的魍者归来大佬应该有许多了解,你可以咨询下他,我这边也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针对自己使用这块进行模拟

网友B:
NL垫和普通弹垫的价格差是多少,你的设备要求多少次不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NL垫和普通弹垫的价格差是多少,你的设备要求多少次不松?

弹垫价格大概是2分钱,NL垫的价格是1-2块钱左右,我们预期给到客户是50万次不会松脱,但是这个位置是个关键机构,我们不能让客户频繁的进行点检维护,所以按照我们的功能要求,使用NL垫(主要是用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