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螺纹孔及外螺纹插入请教

楼主(2022-02-18):
各位大佬,SOLIDWORKS怎么插入左旋螺纹孔及外螺纹?感谢!

网友A:
插入-注解-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注解-螺纹线

这个只能默认插入右旋螺纹,我现在需要插入左旋螺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默认插入右旋螺纹,我现在需要插入左旋螺纹的

切换顺时针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顺时针逆时针

学到了,感谢。内螺纹和外螺纹都是这个操作吗

网友C:
插入螺纹的时候可以选择方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学到了,感谢。内螺纹和外螺纹都是这个操作吗

你是要画实体螺纹?如果是,那我佩服你,闲,电脑性能还好。
不是?左旋右旋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装饰螺纹线了解一下,备注一下不就能分清左右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到了,感谢。内螺纹和外螺纹都是这个操作吗

在异型孔向导内有个螺纹线的工具,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种方式都是生成实体螺纹
如shentu大佬所说如果不是3D打印等需要实体螺纹的建议使用装饰螺纹线,装饰螺纹线没有左旋右旋之分,需要做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要画实体螺纹?如果是,那我佩服你,闲,电脑性能还好。
不是?左旋右旋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装饰螺纹 ...

我是想插入螺纹孔,标注的时候可以直接生成,防止出图的时候会有错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异型孔向导内有个螺纹线的工具,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种方式都是生成实体螺纹
如shentu大佬所说如 ...

了解,我先探索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螺纹的时候可以选择方向的

插入异型导向孔没有看到相关的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异型导向孔没有看到相关的选择呢

异型孔向导所生成的是装饰螺纹线,就是装饰贴图,没有左右旋方向选择,需要自己标SW内生成螺纹的方式无非就是异型孔向导工具,或者螺旋线扫描等这几种,自己研究一下异型孔向导内的功能所生成的特征就能明白的

网友E:
这个比较麻烦,需要在TOOLBOX设置里添加相关左旋螺纹孔的数据,这样你再做的时候就可以了

楼主(2022-03-26):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较麻烦,需要在TOOLBOX设置里添加相关左旋螺纹孔的数据,这样你再做的时候就可以了

感谢指教,要在TOOLBOX设置里添加相关左旋螺纹孔的数据是个大工程,我在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24-03-18):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要在TOOLBOX设置里添加相关左旋螺纹孔的数据是个大工程,我在好好研究一下

感觉还好吧,不是很复杂!点选左下角WIN图标——SOLIDWORKS 工具 XXXX——TOOLBOX 设置——异形孔向导——GB——螺纹孔——螺纹孔——螺纹数据,参照里面的数据填写螺纹数据——大小,参照里面的数据填写螺纹规格——保存。再到装饰螺纹线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新添加的螺纹规格了!

网友:
工程图标注下不就好了吗,我也不会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