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床身是涂装,保证平行度这些平面又要精磨,精磨后如何防锈

楼主(2022-02-18):
机床床身是涂装,保证平行度这些平面又要精磨,精磨后如何

网友:
一般就是涂防锈油

网友:
零件移动的配合面肯定不能涂漆,上面社友已经说了答案。

网友:
加工表面涂油,然后上边盖一层薄膜或纸带,喷完漆揭掉就行。你要涂装过程有烘干慎用

网友:
刷防锈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