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装配体使之独立不能用,什么原因?急!

楼主(2022-02-19):
各位大佬,烦请帮忙看一下,这装配体使之独立为啥不能用,什么原因,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2019版本,Win10系统

网友:
对话框让你尝试其它位置,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目录树里面点选相应零件试试

网友:
这个位置是各种默认模板位置。不让你放。换个位置试试。

网友:
大概是权限问题吧,1、如上面回复换个文件夹保存试试,2、以管理员权限打开SW然后再看看

楼主:
好像试过,也不能用,文件夹设置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
多半是设置原因

网友(2023-05-2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