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机械结构分度或者电机离合分度

楼主(2022-02-19):
类似这种工位定位块再链条上移动,但是每移动到下个工序,上面的工位就要按45度转动8次,有没有用机械的方式去转动他,比如工位板做成类似棘轮的机构?然后再旁边用气缸,每推一次就转动一下这样? 或者底下加个伺服电机,用类似离合器的东西工位板到位后离合接上然后转动8次?

网友A:
要精准转8次用伺服电机吧,设计简、精度高、易调试.

网友:
考虑纯机械结构,可以用少齿(不完全齿轮)或者棘轮结构。
或者通过电气实现,比如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不过步进电机控制精度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精准转8次用伺服电机吧,设计简、精度高、易调试.

主要是要有离合什么的东西最好 不然每一个工位都要一个电机 这样可能要用8个电机了 但是实际只有2个工位需要转8次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那分度器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有离合什么的东西最好 不然每一个工位都要一个电机 这样可能要用8个电机了 但是实际只有2个工位 ...

8次旋转的用气缸驱动伺服电机升降、电机与转盘做十字槽对接,转盘上需加定位珠(8个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次旋转的用气缸驱动伺服电机升降、电机与转盘做十字槽对接,转盘上需加定位珠(8个定位点).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次旋转的用气缸驱动伺服电机升降、电机与转盘做十字槽对接,转盘上需加定位珠(8个定位点).

定位珠是啥?

网友:
步进电机精度够用了,没必要上伺服。
需要旋转的两个工位用气缸顶升电机与工件离合旋转

网友:
百度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