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机求问

楼主(2022-02-19):
如图,我想用两个液压缸实现升降,但是电气那边说液压缸会不同步。
但是我看见网上的案例基本都是两个液压缸,是不是不同步也不影响升降?

网友:
保证油管长度基本一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靠机械强制同步的

网友:
电气的懂个屁。你是机械设计,你是负责人啊。液压油路设计也有讲究的,可以找找资料。

网友(点评):
对的,所谓术业有专攻 那不厌了多查资料

网友(点评):
拿不严了可以多查查资料(做机械一定要严谨,更正下错别字)

网友:
液压同步升降是可以的。

网友:
要想流量一致,需要流量分配阀。油缸行走不一致很正常。设计加工装配的不好,阻力不同就会不一致。

网友:
这东西做了很多了,不是精度高的东西,不需要考虑同步问题,影响不大。

网友:
你不应该去问电气

网友:
液压系统能实现同步问题,另外,这个升降机需要很高的控制精度吗?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两个液压钢一样就没问题,因为这两个液压缸是并在电磁阀后部的,压力相同缸径相同伸出速度都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两个液压钢一样就没问题,因为这两个液压缸是并在电磁阀后部的,压力相同缸径相同伸出速度都是相 ...

哪里来那么理想的相同,就是靠机械刚性硬同步,如果一只液压缸卸下放旁边不受力,它是不是也会同步?显然不会。硬同步,谁跑得快受到的阻力就大,跑得慢受力小,液压油显然就往压力小的跑,加速,然后它又更大的受力,就是动态达到平衡

网友:
首先,只要两个缸的压力油是从同一个换向阀出来的,就不必考虑同不同步的问题;我曾经做过升高6m,双层4个油缸的升降平台。

再者,除非plc或者pc或者dcs控制,都不需要电气介入,从机械系统、液压系统到电气控制系统就应该自己做。

另外,按照机电一体化要求,现在的机械工程师应该叫机电工程师,也就是plc、pc甚至dcs都能编程。

专业协作很重要,一专多能更必要,液压问题问电气,其实真的不需要。

网友:
又不是什么高精度玩意,完全同步确实不太容易做到。但用在这里,问题不大。

网友:
刚去搜了,有液压同步阀,不过没看明白

网友:
这种升降平台应该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要考虑安全性。用两个液压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液压同步阀可以通过调节流量来实现同步

网友:
这个是常规产品了,不同步是肯定有的,但油管布置长度一样,是没有问题的,机械同步。

网友:
加同步阀

网友:
两个液压缸同步支撑的多了去了,不要听电气的扯

网友:
机械可以保证同步

网友(2022-11-01):
参考挖机大臂油缸,就是两个。你要考虑的不是同步问题,要考虑的是防止液压系统出问题重物坠落问题。要加背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