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参数化建模的方法

楼主(2022-02-19):
请教,举例一个零件,尺寸A、B是需要根据需求调整的,其他尺寸固化,在UG中可以通过PMI标注将尺寸A、B显性化,并且实现双向编辑(在模型里直接编辑三维标注的尺寸A、B可驱动模型更改,其余固化尺寸可以在表达式中将其锁定防止用户篡改)

以此达到标准化设计的目的,只允许用户编辑尺寸A、B,并将这一信息三维标注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因为软件功能差异较大,不知道SW如何去实现,有前辈提供一些关键词、方法吗?

网友:
肯定可以,但是我也不会。

网友:
SW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工具-方程式,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Solidworks也可以实现,用方程驱动尺寸。

网友A:
没什么是nx能做到的,而solidworks做不到的。
只不过是nx将许多第三方模块封装到nx内部,看进来好像是nx挺牛b的。
而solidworks比较实诚,能看出插件是第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是nx能做到的,而solidworks做不到的。
只不过是nx将许多第三方模块封装到nx内部,看进来好像是nx挺 ...

想当然的答案。SW定位低端初级,功能上就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