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编程中触点是否可加文字说明功能

楼主(2022-02-19):
大家好! 请问如图片意思 ,在一行指令中,各关联的触点是否可文字说明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是否可文字说明起什么作用‘’,把楼主这句话读了半天,还是没有读明白你想问什么?问:是否可文字说明还是问文字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定可以的,只是我也忘记了,

网友:
有的,你现在用的那个绿色文字是(声明编辑)。还有(软元件注释编辑)(注解编辑)这两个。

网友(点评):
左上角——(视图)——(工具栏)——(GX Works2帮助)(梯形图)等,打上勾。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怕别人看不懂吗?还是你的时间很多,如果是调试时遇到问题再返回来逐个更改?它可不像SW有报错提示吧!俺认为是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