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零件为什么不弄成一个整体

楼主(2022-02-19):
这几个零件为什么不弄成一个整体

网友:
拆卸更换方便,不是那种标准的三爪卡盘,精度需要通过调整保证的。所以要分体。

楼主:
|pride魏发表于 02-19 20:45拆卸更换方便,不是那种标准的三爪卡盘,精度需要通过调整保证的。所以要分体。
好的,谢谢,跟着大哥学知识

网友:
应该是为了适应频繁更换卡爪的需要吧,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 这个三维模型吗

网友:
1.加工不同的工件有时需更换卡爪;
2.如果一个卡爪损坏,更换成本也较低;

网友:
分享下 这个三维模型?谢谢

网友:
一,方便更换损坏部分,二。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材料和卡口尺寸不同能更换,比如软一点的防止划伤夹持面,卡口直径变化对应工件直径时更换那个黄色的零件。

网友:
一副卡爪可以配好多类型内外爪,

楼主:
|menglingtao发表于 02-20 10:24分享下 这个三维模型?谢谢
没有啊,网图????,抱歉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