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装配体环境下零件A修改B变更,大伙如何操作?

楼主(2022-02-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装配体环境下,我要更改一个零件A,(类似在A的基础上修改一下,方便节省时间,我是直接拖动复制零件A,把A零件另存为副本,(方法二:在装配体环境下右键,使之独立,修改零件)然后在插入副本文件进行修改吗?这样对于原A文件参考不会产生修改状态,谢谢!小弟,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另存为,复制出一个副本文件,文件名都变了,两个文凭怎么互相影响。
你的脑洞奇特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改动不大的话(只改几个尺寸,增减几个特征),建议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