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理论力学,几道课后习题请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22-02-19):
      工作中,时而会遇到一些机构分析和力学问题,遇到时大部分问题可能都是两眼一抹黑或者凭感觉,凭经验,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所以最近重拾理论力学。      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第7版《理论力学》,第一章课后习题1-3(如图1),个人只是会做(a)题(不敢保证正确),剩下的就有点抠脑壳了。

      (a)题,我个人解题为:AB杆,BC杆,AD杆均为二力杆,各杆受力分析如图2所示。
      (b)题,A处的受力有点乱。
      (c)题,A点的受力有点懵。
      (d)题,A点的受力有点麻。
      都在A点(其他点也似乎也是镜中花水中月),思维似乎有点钢丝球了,理不清,看不穿。      自己找了很多视频和网上答案,基本都截止习题1-2,没有习题1-3的答案。
      大家如果有时间,烦请帮忙看下,如果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各杆的受力情况,感谢。

网友:
建议楼主画二力杆的时候就只画杆两端的两个力,然后再另外的找个空白地方,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受力情况各自进行分解

网友:
(b)题,A处的受力有点乱。

这个需要简化 把扭矩 简化成  力偶 在用平移定理移到中心点去 力偶=直线力+弯矩。

(c)题,A点的受力有点懵。
A点是光滑接触 不是铰链。 只受斜面法向的作用力或反作用力。

  学理论力学前 先把 几种接触 约束 等这些学会,比如什么是 高副 低副 还有固定等

一般 先学机械原理 懂自由度 约束这些你才能理解。点接触 线接触 面接触  圆柱面接触 球接触等 这些先学。

理论力学静力学部分 平行四边行定理 和高中物理 差不多 无非就是力的合成和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