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如何能让宏变量只能通过数控程序修改而不能进行手动更改?

楼主(2022-02-20):
背景,FANUC系统,不想让操作者手动更改宏变量,

请教,如何能让宏变量只能通过数控程序修改而不能进行手动(MDI)更改?

网友:
运行程序时强制赋上一次的值

楼主:
|jiangssli发表于 02-20 14:44运行程序时强制赋上一次的值
上一次的值存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次的值存在哪呢

可以存储在某个参数的寄存器里面,先转换成二进制数据,然后给某个不用的参数写入,需要的时候调用数据。

楼主:
|jiangssli发表于 02-22 08:15
可以存储在某个参数的寄存器里面,先转换成二进制数据,然后给某个不用的参数写入,需要的时候调用数据。

是系统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系统参数吗

是的,有些参数是可以通过宏程序写入数值的

网友:
变量自增或者自减??
玩宏必须的基本知识,只要你想改变的变量符合数学方程就行。
注意:如果变量改变后,不需要用的时候一般要恢复原先的值,我一般是在循环层外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