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具寿命管理,清零能设置权限或密码吗?

楼主(2022-02-20):
背景,批量生产,刀具寿命定额管理,但有时到寿后操作者直接清零不换刀,质量风险大,

请教,刀具寿命管理,加工数清零操作能设置权限或密码吗?

网友A:
可以设计一个宏程序,清零就自动结束程序,当然逻辑上需要很严谨的思考。

网友(点评):
用什么语句判断是否清零?

网友:
刀具寿命管理可以从加工时间或者数量上来控制,统计员工生产日报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点评):
工作量太大,没有人

网友:
我们公司员工特别喜欢换刀,寿命没到就给你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计一个宏程序,清零就自动结束程序,当然逻辑上需要很严谨的思考。

先确认一个事情,换刀具需要多少时间,M30结束时读取一个时间数值,下次启动时间间隔如果远远小于更换刀具的时间,那么此时就可以确定员工没有进行换刀操作,肯定是直接做了计数器清零,这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jiangssli发表于 02-22 08:19
先确认一个事情,换刀具需要多少时间,M30结束时读取一个时间数值,下次启动时间间隔如果远远小于更换刀具的时间,那么此时就可以确定员工没有进行换刀操作,肯定是直接做了计数器清零,这就可以判断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换刀,只能靠系统的刀具寿命管理控制,而刀具寿命管理到寿时操作者可手动清零,我无法控制,

网友:
你不用管他什么时候换刀,只要间隔两次启动程序的间隔时间超过了那就报警,当然你得把用餐时间段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