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戴尔Precision 3561 或3560移动工作站怎么样?

楼主(2022-02-20):
问下戴尔Precision 3561 或3560移动工作站怎么样?

能否满足SolidWorks(3D CAD)?MATLAB以及有限元分析?

一边等着有限元,那边看看视频之类的,偶尔打打大型游戏,比如:模拟飞行等驾驶类游戏

谢谢!!

网友:
有没有配压缩机制冷?

网友:
可能有点悬,毕竟散热摆在那里的。不过你可以先去试试,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A:
这不可能的。你在做有限元分析的时候,最好电脑什么都别干。你还想一边做分析一边看视频打游戏

网友:
如果做有限元计算分析,不要用笔记本计算量太大,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可能的。你在做有限元分析的时候,最好电脑什么都别干。你还想一边做分析一边看视频打游戏

一边等着分析结束,一边看着电影,要不然多没意思

网友(点评):
理想很美好,现实嘛~

网友B:
看了一下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性价比不高。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等着分析结束,一边看着电影,要不然多没意思

你还是玩手机吧,做分析的时候一般我都不碰电脑,然后玩手机或者看书顺便祈祷电脑不要秀逗。

网友:
你现在做有限元的配置得知道下才行啊,
一根方管和一座大桥差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C:
我用的7550,没做过有限元,不是专业设计,画些小图吧.3560应该是散热不行,做有限元还得是台式机.移动的能不能行得看具体配置,这个1万到10万都有,看你买什么配置的.游戏尽量不要玩,工作站就是干活的,电脑尽量保持干净,工作站显卡也不适合玩大型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7550,没做过有限元,不是专业设计,画些小图吧.3560应该是散热不行,做有限元还得是台式机.移动的能不能 ...

戴尔游匣的不知可不可以?7000多的

网友C:
看你干什么活,我觉得专业干设计的2万以下移动的工作站就尽量别考虑了,我不是专业的,对付用用还行.移动的受散热限制,怎么也赶不上台式的,除了出差方便,没啥可比性.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C:
看你干什么活,我觉得专业干设计的2万以下移动的工作站就尽量别考虑了,我不是专业的,对付用用还行.移动的受 ...

2万预算有点高了。1.5万以下,就比较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