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老师对柜体制作小白指导1,2

楼主(2022-02-20):
对于柜体钣金的制作思路,步骤,大方向指导下,刚看到图片有点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实物就在眼前了,卷尺测量呀,有啥子难度?

网友:
你想问什么

网友:
不锈钢床头柜、沙发边柜吗?

先照葫芦画瓢把它扒下来

然后再考虑从哪儿分解开

再考虑怎么折弯,怎么焊接,怎么打磨抛光

每一步都需要缜密思考,利用自己的经验,听取钣金师傅的建议。

网友:
一张薄板,折弯则刚。

网友:
20管,1.2板。
焊接框架
板折弯,(提醒小白,板折弯会拉伸变长,自己用废料上折弯机折L型,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折弯加焊接  想不出来就拿卷尺量 1比1搞出来

网友:
还有专门的钣金老师?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实物对比画下来,然后钣金制作需要懂钣金工艺。

网友:
把这个柜子拆了,每个件测量。就是仿制嘛。